TV板,被人家拔掉了个功放IC

楼主(2010-06-07):
就是这个板子,不知道、功放是什么型号,各位大大提供下型号

网友:
一般来说这样的IC应该是TEA2025的,其他2025应该也可以

网友:
好像有一块一样的,明天看看

网友:
跑下线路看一下哪种功放的线路是一样的不就可以了,楼上说的是TEA2025,个人认为可能性比较大的,因为这个IC用的较多.

网友:
tpa1517NE 一般都是呢几种,看下脚位就知了

网友:
是多么熟悉陌生的东西啊

网友:
楼上几位说的功放IC的PDF资料查一下,比对一下电视板上面的引脚,VCC和GND还有INPUT和OUTPUT相同的就是哪个了。

网友:
TDA7496也有可能

网友:
没修过这种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