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000 能GHOST但安装不了系统

楼主(2010-06-07):
今天接了一台DELL 6000,一开始是不开机,换了MAX1845,加焊CPU供电部分,OK可以开机显示,但不能装系统,能GHOST完成重启后左上角有个光标在一直动进不 了系统安装程序,用安装版的一开始复制完文件准备进入选择分区时断电,不能安装,试着进入PE但出错,提示大意是未知硬件错误,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各位帮帮忙分析下,谢谢!!!

补充一下,硬盘,内存,已经换过,MINIPCI无线网卡拆了不装也试过,U盘安装,光碟安装也一样

BIOS也刷过了,能拆的外设都拆了:网卡,1394读卡器PC卡芯片,声卡,连硬盘接口转换芯片都拆了,用安装版的安装还是会断电,晕.........
6月12日,昨天订的北桥今天到了,上BGA换了,试机但还是一样,晕!!!,做BGA之前出现了新的状况就是开机的过程中会外显会中断没信号,不知道那里有问题了,出现这种状况后试过在CPU供电加过滤波电容(有些空的焊盘可以加)但也是一样,大家分析下是什么原因了,给这台机折磨透了!!!!

注:大家说的换硬盘,分区,GHOST版,安装版,换CPU,刷BIOS,在别的机上装系统的统统都试过了,这个就不用提出了。看有没有深度的意见

网友:
进BIOS把AHCI关闭在安装

网友:
这是软件问题!!!设置一下

网友:
  不是软件问题吧 软件问题不会pe也进不了 还是怀疑南桥和外设吧

网友:
是软件问题,光标一直在那动,是没有找到引导,所以近不去系统。。

网友:
那怎么解释用安装版一开始复制完文件准备进入选择分区时断电,

网友:
进BIOS把AHCI关闭在安装
引用 网友A:

IDE的硬盘那有这个选项的啊,

网友:
这是软件问题!!!设置一下
引用 网友B:

BIOS的设置已经复位了,应该不是设置问题来的

网友:
你那种问题的话,有个光标在闪,应该是光驱的读碟能力不行,,或者没认到硬盘吧

网友:
cpu过热了吗

网友:
  板载的pci设备 一个个拆吧

网友:
你那种问题的话,有个光标在闪,应该是光驱的读碟能力不行,,或者没认到硬盘吧
引用 网友C:

光驱读碟非常好,硬盘也正常,GHOST都正常完成了,怎么会认不到呢?

网友:
CPU散热没问题啊

网友:
换了南桥试机,还是一样,还多了些状况开机会掉电,看来上BGA后供电虚焊了,补焊一下主电源正常了,但还是装不了系统,换硬盘重新分区还是一样,现在准备来拆外设,看情况怎样再发贴

网友:
我想你再用安装版应该可以啦!用光驱都可以引导了,说明基本功能已经具备。进不了pe有些机器的bios是不支持的。

网友:
感觉不应该是硬件问题

网友:
是不是分区有问题呀

网友:
是不是分区有问题呀
引用 网友D:

更换硬盘并分区了,安装版的还进不到分区界面就断电了

网友:
楼主你那还是没有找到引导的问题,不是南桥或是硬件的问题,,,把硬盘挂到别的机器,全格在分区,在GOST,不要解压在装会原来的本本,就可以了。。。。

网友:
BIOS的设置有问题啦,把硬盘模式改成IDE模式就好了

网友:
问下。这本子。以前进过水吗。还是怎么出的问题。

你把CPU的坐子。在加焊一下吧。

网友:
找个GHOST SP1 的系统装下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E:

    解决了吗

网友:
以前我的笔记本也遇到过不能装GHOST的情况,当时都怀疑是硬盘的事,但机器还在保,所以没敢拆,到后来在COMS设置里更改了下IDE设置里的串口设置,保存退出后再GHOST,OK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楼主你是换了南桥还是说只是重做了一下  我建议换个桥

网友:
问题应该还在CPU供电部分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吗?有没有杂波?

网友:
硬盘供电会不会出问题啊?

网友:
PE 都进不去 应该跟内存供电有关系   搂主重点查下内存部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E:

   那你就要考虑一下CPU了,,我曾经也遇到过一些,系统可以G玩,但就是解压不了,或者解压的时候蓝屏

网友:
光标闪应该是装的系统不引导啊,有没有试试别的版本的盘啊,

网友:
D600 是并口的硬盘吧。那有什么模式要改的。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 最后是换了北桥

网友:
建议把硬盘重新分区后,在其他机器上克好系统,装回来安装(把光驱去掉吧)。或者分完区后,C盘做成系统引导,试一下只要能引导到DOS下,把GHOST和XP.GHO装到别的分区,引导到DOS下手动GHOST吧

网友:
感觉是挺奇怪的,PE都进不了还真少见,一般也就把BIOS的ACTH和IDE这个选项切换一下就正常了,期待楼主继续发贴

网友:
感觉还是软件设置
的问题

网友:
气份很热闹,就等结果啦。。。。

网友:
应该出在硬件问题

网友:
这机子应该比较新吧!可能是BIOS设置问题.

网友:
换个CPU试试,我碰到几个都是这样的

网友:
这个问题我不久前也遇到过,南桥 北桥 硬盘口 都换过都不行,就差BIOS没有重新刷。

网友:
感觉还是跟南桥有关系

网友:
我觉得你机器的BIOS有必要重新刷一下,找个低版本的

网友:
再来发表一下大家的意见啊!!!

网友:
楼主说 用安装板的 装系统 到 准备分区那块就 掉电了   那么可能是硬盘到南桥 之间的数据传输有问题 重点查一下这部分的电路

网友:
今天有个这样的问题做了个桥好了

网友:
有没换个硬盘做系统啊 是不是硬盘有坏道了

网友:
直接在别的笔记本把系统装好,再上到那台去看看撒。

网友:
遇到过这样的机器,换个CPU试试

网友:
是不是有隐藏分区呀,你可能是破坏了,要清隐藏分区才能引导

网友:
换硬盘,分区,GHOST版,安装版,换CPU,刷BIOS,在别的机上装系统的统统都试过了

网友:
拿纯净的光碟尝试下!~

网友:
用PQ8.05调整引导方式从后面引导,(也就是跟平时的引导方式不一样,是从后面开始引导的)。此分区重新格式化建立后在GHOST时请注意此分区会排在最后一个分区,可得认请楚了,否则。。。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很热闹啊  = =#就 等结果了

网友:
该换的都换了 ?也不像是软件问题

网友:
硬盘有问题嘛!还是你硬盘还没设作用吖!
其他外设都没问题!就是显卡了!

网友:
应该和分区不打搅的吧!~学习中!~

网友:
啊  不要拆啊  没有必要   我也遇到过的  把D 盘的也格了  再把引导文件移到D盘  把C盘做引导后再装的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