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usb问题

楼主(2010-06-07):
我的本子神州hp640d4,usb可以识别u盘,但键盘鼠标不能用,从鼠标处测电压为2.5v,请问各位高手,这个电压正常不?
拆开本子后没找到供电处的保险丝,也没看到保险电阻,只看到一个g545b2的模块串在正极处,谁知道这个块是做什么的,各个引脚都有什么用。

网友:
有没有找到电感 量下阻值

网友:
应该是不正常

网友:
应该是供电不足才不能用,USB正常是5V的,最简单方法是在板上拉个5V过来就行了

网友:
电压不对,应该是5V

网友:
你可以把那电路断掉,在给他个5V就可以了,

网友:
没有找到电感,现在是不知道那模块是做什么的,在板子上它位置是u1,应该是个集成电路。

网友:
可以先断开接口的USB供电,从5B 或5M拉个电压看看

网友:
5M或5B   飞个5V供电过去就是了

网友:
那个芯片是控制usb供电的,直接将输入和输出脚短路试试

网友:
谢谢大家了,本子现在在单位呢,这几天竟弄屏的问题了,刚闲下来弄usb,明天到单位试试。

网友:
2.5V 应该是不正常的,5V

网友:
不正常,电压应该在5V.

网友:
谢谢大家关心,问题解决了,不过解决的很蹊跷。
我把本子都拆了,然后直接在USB输出的那块小板上量的电压,输出是5V,不过在鼠标上量就是2.5v,(也许是我那鼠标坏了,不过我一直在用,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难道鼠标的工作电压范围很大?)
量usb数据线对地电阻都是600多k,基地里我查了下,好像都是说应该是600多欧,量完我就蒙了,难道我这么倒霉,屏坏了,sb也坏?不过不死心,又量了下数据线间电压,有3v,应为屏坏了,看不到鼠标是否能用,从网上看到有人说bios设置也可能导致usb不能用(不过我是开着机插的手机,具体见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96598-1-1.html)见,死马当活马医吧,我把bios重新清了下,抱着不成功就不用usb设备的想法把机子攒上了。
找了个外接显示器插上,开机,进界面,鼠标竟能用了,虽然能用了,可是我就是想不明白问题到底出在哪,哪位兄弟知道的,劳烦告诉下,谢谢了。

网友:
楼主还是挺强悍的,自己动手非衣足食!!

网友:
电压是5V,找供电

网友:
找个5V接过去试试!

网友:
我有台东芝的机器也是清一下BIOS开机就用得一下关机在开就用不得了郁闷

网友:
呵呵,不知道你的具体情况,说不清楚了

网友:
昨天接了台NETEBOOK的机器,USB由2。0降为1。1的,南桥换了。BIOS清了。系统重装了。涛声依旧,顺带着时钟芯片也换了。还是不行。没辙了。

网友:
因为你说的不是太清楚,所以自己的梦自己圆吧,哈

网友:
供电不够 应该是5V

网友:
是你把BIOS里的USB禁用了吧。恢复了默认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
你是不是手鼠标坏的呢.. 如果真的是电压问题.. 也不要查什么. 直接 飞个5V 过去不就OK了. 最快的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我现在怀疑是主板连接usb板的排线松了,造成接触电阻增大,电压低,外设不能使用。

网友:
描述的不太清楚。貌似问题很多的样子。USB确实在BIOS里面可以设置。可是不会影响它主板的电压啊。5V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