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虾帮帮偶~

楼主(2010-06-07):
我刚开始学习主板,碰到主板不复位的故障时老是不知道如何下手,请各位大虾能给小弟点指点,碰到不复位的板子维修思路与方式给说说,谢谢了~

网友:
供电  时钟

网友:
首先全板的主供电必须正常,时钟芯片到各芯片的时钟也必须正常,拉下来就是全板的复位和U复了,这个按不同芯片主的时序来修就可以了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