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问题,大家一起来看看。

楼主(2010-06-07):
客户送修一IBMX31独显本,刚开始故障是暗屏,有时开机正常亮几秒就暗屏,有时开机就暗屏,但直到正常进系统都没其它问题,外接试灯管没问题,将高压条换至另一X31上试半天也没问题,最后又把高压条装回结果连续试几个小时也没暗屏?这是怎么回事?
另外我把这机连续试了两天一直没暗屏过,但今天开机只用了十几分钟出现死机,强制关机后再开不亮非得把电源拔了再插才能开机,大家分析下到底查哪部份好?因为IBM的机器我接触的不多所以无从下手啊。

网友:
把风扇改长转试试

网友:
这种问题难修,只能用材料代换法,从I/O或南桥开始排查

网友:
暗屏的话看看屏幕到位开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风扇改长转试试.

网友:
  暗屏应该是保护了 温度的问题 今天一台神州 显卡问题 做后 进系统黑屏 进pe也黑屏 dos下正常 百思不得其解 后觉得温度问题 很烫 英业达出的新显卡 温度过高黑屏保护 后垫铜片正常 跑3d也正常  楼主你可以改风扇常转

网友:
也可以试试  亮的 时候  和 不亮的 时候。。
都测下高压上面的供电和信号电压。
有什么不 同的。。

网友:
感觉好像还是高压和灯管接触问题   应该是老化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