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41扣排线转接板哪有买,淘宝转了一圈都没有

楼主(2010-06-07):
图1是屏上的接口图

图2是主板上的接口,要找的转接板就是图2这种座的,然后转到那种双排2.0间距排座的(适用于台式显示器驱动板测试)
液晶屏型号LP133X09-A2,是笔记本的屏.接口是属于LVDS.要找可以转这种41扣接口的转接板(主要是笔记本不知是屏坏还是显卡,要这转接板测试一下屏是否还能用)

或者谁有联想昭阳E200笔记本(由于该笔记本无法用热键切换), 可以帮忙提取出 外接显示器时的设置(即使用SIS650显卡工具设置为双屏显示,并用注册表监视软件监视出切换为双屏显示时的设置),我可以把设置导入到注册表后,再装回原电脑上,接上外接显示器,,如外接显示器有显示,就说明我的屏坏了

网友:
楼主是想找什么?屏线?这样接口的屏线液晶显示器上见过~好上我手上还有一块这样的

网友:
你这样找东西很难的,要测屏先看屏是什么规格的,再用相应的驱动板和屏线点,不要光看你本子的接口,你的屏就是个20针的单6位屏用通用板点就可以电压是3V

网友:
就是要找屏接口转换板,可以用通用的LVDS的驱动板或电视板驱动亮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