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鑫谷 劲翔 370电源一块

楼主(2010-06-07):
首先声明此电源还可以正常的工作处于好奇拆解开研究发现问题严重性

请问高手  烧毁的电容 以及电感 能否猜测出型号  好予以更换

网友:
主动pfc电感烧毁,一般是无法修复的。首先你要查清楚电感烧毁的原因,然后只能用相近大小、线径的电感替换试验。电容可以用耐压400v以上的涤纶电容替换,这个体积来看容量一般是1、2u左右。
还有,有心求教就不要用手机拍摄,用手机也不要用没有自动对焦的手机拍摄。没有自动对焦的手机也未必拍的不好。诚意是关键。

网友:
坏了这么多东西还能用啊,真强

网友:
鑫谷的这么烂?我家的电源也是鑫谷的..要回家拆开来看下是否一样.

网友:
回大佬了帖子  我其实真的很有诚心  可是我真的没钱  买相机啊  那个要好几千块  囊中羞涩啊
真心的谢谢您的维修方法回头我试试看电感自己先缠一个试试

网友:
建议你从类似方案的主动pfc电源上拆电感比较好。自己绕的话,你还要找电感磁芯呢。
照板卡相片没有必要用单反,关键是有自动对焦,k700已经照得可以了。1000块钱的相机完全能满足日常使用要求。

网友:
谢谢  大佬  的见解  我用n70拍的等赚钱了换个n97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