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10开机掉电

楼主(2010-06-07):
DELL 1510按开关电流到0.9A左右几秒就掉到静态0.02A,几秒后又升到0.9A又掉到0.02A,重复这动作,主板所有电压都出来了,CPU复位都有了,请问什么问题,谁有1510
cpu
掉电

网友:
用电池开机开机也不行,就要怀疑板子有无脱焊和短路存在

网友:
应该是某个pwrok信号没有出来 导致ec关闭电源

网友:
POW OK 信号不稳定吧。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很困惑,不知道该怎么去查,希望楼主早日解决。。

网友:
楼主解决的话,讲一讲是怎么回事啊,我也好几次碰到这中问题了,不知道怎么解决,都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