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游戏跑3D不花但看电影有小色点..

楼主(2010-06-07):
一块捷波的7300GS..本来是256M显存...测试显存坏了三个..将显存全部换成128M后刷了BIOS..使用正常..跑3D和玩游戏都没问题..但刚发现看电影时候总有不明显的小点,像亮点一样..有时候有.有时没有..又跑了一次3D没有问题.也没有小点现象..请都原因..会不会和BIOS有关系..或者显存没焊好??有虚焊但跑3D都没问题怎么可能看个电影有问题啊?

网友:
会不会是驱动没打好!~》

  以前碰到过全新七彩虹的显卡...就是你这种问题。。游戏跟3D没事。看电影不行。

网友:
GS显卡GPU空的比较多,你是打值断定显存坏?还是??

网友:
我也想过GPU可能空啊..但加焊还是这样..也想过没加焊好..但跑3D又没有一点花..也没小花点.哈哈...这咋回事啊...

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本来这卡不是TC的..就单256M.我换显存后刷的BIOS都是TC版的..找来找去没有找到不TC的BIOS..乐天有的话麻烦给我发个

网友:
还是显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