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50维修一例

楼主(2010-06-07):
今天修了台旭日150,故障现象:不开机,接上电源后面板上两指示灯常亮,按开机键不开机。待机0.05A,测3V,5V电感无电压输出。电路板上听到轻微的哒哒声。测PQ5 19V供电公共端6.4V,显然不正常。PQ5 S极:19V G极:18.5V D极6.4V。该管为P管G极为高电平显然没有导通。跑线路发现PQ6也处截止状态,使得PQ5 G极维持高电平致使该管截止。分析电路PACIN产生电路测得LM393运放器3脚同向输入端为3.2V低于2脚反向输入端故PACIN输出低电平。放大镜下查看线路板,发现LM393线路上3脚电路上分压电阻PR3有些发黄,上面标识30C 为20K电阻,在线测量正反都为89K。取下再测为101K显然损坏。找一22K电阻代换,上电,两指示灯不亮了,也没哒哒响声,3V,5V待机正常,19V公共端输出正常。接屏开机后正常显示。

网友:
纠正下,PQ5是低电平导通P管是低电平导通导致LM393输出低电平,但是PQ9 需要高电平工作,故不导通,也就维持了PQ5 和PQ4 控制极 高电平无法导通,后级无电,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
谢楼主的分享,
LM393M 3脚电压只要高于3.3V 1脚就输入高电平 那么3脚正常时电压应该是多少?
PR1是反馈电阻吗.能解释一下PR1的作用吗?

网友:
pr1是反馈电阻啊,在这里就是起反馈作用啊

网友:
PR3上面标的电阻就是84.5K啊,PR5 是22K啊,这个分压电路不知道如何算的,请指教一下

网友:
这个电路与实际板子不是同一电路图,略有出入,但是同一系列。我只是引用这个图做参考而已。线路板上PR3与PR5组成的分压电阻都是 20K (上面标30C)另外修好后,LM393  3脚输出电压约7。3V

网友:
更正:刚看了下图,线路板上PR3与PR6都是20K  PR5为22K。上一条输错了。

网友:
我认为比较器 +   -   就是谁大就输出谁    +大就输出 高电平  -大 就输出低电平  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
测PQ5 19V供电公共端6.4V,显然不正常。PQ5 S极:19V G极:18.5V D极6.4V。请问大家:此管S极是与22K电阻相连还是此管D极?我分不清楚哪些脚是S还是D极?怎样分清S、D?还怎样分P、N管?

网友:
PQ5 19V供电公共端是D极!我们的结论对不对?朋友们。PQ4的5、6、7、8脚是S极,是19V供电脚。

网友:
可以测试着做做看。。。

网友:
这个地方经常出问题,我都修过几台了,可能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