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60 电池不能充电 可以放电

楼主(2010-06-07):
我接到一台IbmT60  的机子 电池不能充电 但可以放电  有那位好心人看到小弟留言 请帮我分析iBM T60 充放电路   小弟非常感谢

网友:
顶你一下吧。。前几天也碰到个联想的本本,本来是不通电,最后是按照论坛上有个维修经验,直接在i/o芯片的ACIN电路中飞了一根线就修好了。。现在也是不能充电,但能放电。。。充放电芯片料太新了。。找不到。。。修不起。。。交给头个师父没搞定。。现在又交给二师父在修。。都过去好几天了。。。还是没有结果。。。

网友:
这么严重啊,充电电路这么难修啊

网友:
换过电芯?
中途掉电?
只能电源管理芯片现在更新换代太快
可否考虑换充电保护板

网友:
测充电芯片条件啊  闲麻烦的话直接换芯片 还不行整条线路小件全换  也没几个件  再不行测控制了

网友:
1 换充放电IC
2 换EC
3 检查保隔的第二个场管的G极是否电压正常

网友:
先换充放电芯片8765试试。量量TB62506或BD75到充放电场管的信号了就是S1-DRV      S2_drv   M1_drv   m2_drv和BAT—DRV

网友:
查一下充电蕊片的工作条件,把充电芯片加焊一下。

网友(2010-07-14):
查下俩组20V过去没
这个没过去可以放电但是不可以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