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触发掉电!

楼主(2010-06-07):
插上电源,有3V5V1.5。没1.8V。待机0.04!触发电流到0.68之后瞬间就掉电了,掉电后就无待机电流,连公共点的电压都出不来。不知道是哪里保护了!测各个电感阻止均正常!3V5V后级也无短路!望各位仁兄给点意见!

网友:
3V5V的滤波电容换下看看

网友:
上次遇到北桥出故障,没有待机的1.8V,换后正常.

网友:
先修出1.8v 可能是其负载有短路吧

网友:
此机是成显卡的,不知道有没有1.8V这个待命电压!

网友:
  看图vcc1r8m 应该是待机就有的 m级电压 在ibm里就是main 主要的电压 待机就有的

网友:
那为什么在触发的瞬间1.8V出来了呢!其他电压在触发的瞬间也都有!这就不好弄了,多谢楼上的仁兄!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
应该有信号短路了,TB6250保护了

网友:
没有1.8V,就先修它出来呀,换它的MOS管.

网友:
电压都有查电压后级有没有短路,再查电压有没有反馈回Tb芯片

网友:
多谢各位的宝贵意见!

网友:
电压都出来的话
把U4拔下来
看是不是温控出问题啦

网友:
后继有短路

网友:
后续分组电感拆一个 点一次机器

网友:
我遇到的问题是北桥短路了

网友:
新手学习中,,,,,,希望LZ早点解决

网友:
加油,估计后面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那个没电压先修那个电压。。
看 1.8V的电压工作条件满足没。。

网友:
估计还是有电压没有出来吧?

网友:
多谢各位的意见,此机以修复!换了1989就OK了,此机待命下没有1.8V这个电压!不清楚集显的T43这待命1.8有没有!那位仁兄有T43集显的图纸啊,我想看看到底有没有!

网友:
这个机器待机出4个待机电压的,集显应该也一样的

网友:
VCC3B,VCC5B,VCC1.8B,VCC1.2B待机电压不能少

网友:
我把1989拆了就能显示,只是报错!但以装上就和以前的故障一样了!

网友(2010-07-08):
先修1.8V电压,,看看是什么

网友:
估计是屏线口有个保险坏了 坏了就会掉电 再次开机保护

网友:
电流上去了啊
把温控芯片拆下啦
绝对是温控影响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有3.3M,5M,1.2V和1V,没有1.8和1.5(触发有),实测

网友:
我晕  回个帖子也这么慢   这网真让人抓狂啊

网友:
可以先把 1.8修出来嘛

网友:
1.8v应 是1845出来的吧T42的是这样的 1.2和1.8的都是一通电没按开机键就应有的电压

网友:
我也有一台掉电的到现在还没弄好。。。。想学习一下,不知道楼主怎么查到1989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