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410的机器电池开不了机

楼主(2010-06-07):
DELL D410的机器,用电源开机是没有任何问题,在系统下测试充电,电池放电都正常.单独用电池时不加电,但偶尔也能加电,一旦能加电了,连续开机都能加电.放在一边拷机一阵子再来开机,电池又不加电了....反复纠结了半天了,SMSC我有加焊过了....请各位有时给来帮我想想还有哪里问题啊....

网友:
IO    MOS管虚焊  电池接触不良

网友:
  重要的是要找到电池放电的mos管 根据它跑 到ec的线路 看看是ec没有发出来 还是mos管有问题 或者导通条件不满足

网友:
  ec会控制充电电流 和充电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