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屏终于坏到不能修了

楼主(2010-06-07):
我的本子用的是友达b141ew04的屏,最开始经常图像定格,屏就好像死机一样图就定那没反应了(图像渐渐变红,变没,花了),然后动动本子盖就好,
开始以为是屏线松了,自己就把本子拆了,(是大拆,死不悔改的就想弄明白为什么,弄得在保的本子都没法保了),
发现只要动动屏pcb就好,然后在动动又坏,最后是只有掰着板子,才能正常显示,最开始我是对屏什么都不懂,本能的认为是pcb内有断路或原件短路,然后我这通量啊,根据基地内大家的经验,我是又量保险,又量电容,没发现问题 ,一气之下,所有焊点加焊,问题依旧 。
   期间找过电路图,无果;发过求助帖,问题依旧,真是愁死我了。
   后来恶补lvds屏知识(俺的屏是lvds的),根据网上别人发的64脚芯片介绍(虽然我这屏用的芯片没有资料,但好像它们的原理都一样),计算行、场扫描频率,用示波器测量,发现都没问题。无意中在测量行扫描驱动电压时发现,当屏正常显示时,电压波形趋近24v平滑波形(平时是方波,用万用表测量为19v),激动啊,看来是行扫描驱动电压供电不正常,查下板子,发现输出端有个输出对地的电容位置,但无电容,于是找了个贴片电容安上,在测量电压,变为24v直流了。连接屏线,开机,问题依旧,无耐了。
从新分析,怎么想都是行扫描的问题,行扫描中途不工作,场扫描在怎么输出信号都没用,行扫描使图像不变,保持在一幅图内不动。驱动电压波形不正常,是不是由于没有加载闹的呢。查行扫描供电电路,从pcb到屏上排线连接处均有电压,最终确定如果是行扫描供电问题,那只能是屏上排线问题(这个排线不是lvds信号线),从同事处借来100倍放大镜,沿着软线一点点找,终于在排线和屏的连接处找到一断路处,线太细了,要不是用放大镜,根本看不到。
    现在豁然开朗,原来认为动pcb能好,实际是动的排线,使排线断路处短接。(实际试验,只动排线不动pcb,屏果然能好),虽然问题找到了,可是也确定无法修复了,从屏坏到找到问题,经过了n个日夜,在一次证明,只要不放弃,问题终究能够找到。
ps:淘宝上赶紧学摸块屏,在不把本子弄好媳妇要发飙了。

网友:
悲剧啊!屏幕还是不要乱动为好,换灯管我都是小心再小心,深怕就多动一下就完蛋了!还好,换灯管目前还没倒霉过,希望。。。。以后运气更好点

网友:
没有专用工具弄不了啊,还是放弃吧

网友:
一块屏的代价,终于把故障搞清楚了,,,代价也很大的,,,我这里也有一个屏 明知道是有几个线断了,,也是不法接上,所以屏上现在有一条2~3MM的竖线,,

网友:
呵呵 楼主这下长见识了吧

网友:
已经放弃了,学费交了,见识也涨了,俺现在对单6位LVDS屏终于也懂了点皮毛。

网友: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也许下次有修的好的故障就会被你修好的

网友:
我现在正和朋友找坏屏呢,目的就是练手,改天买屏的时候买块驱动板和高压板,然后没事的时候修着玩,不然平时下班后都不知道做什么了。

网友:
笔记本屏更换灯管及修理电路要注意 过不好就会出现这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