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通用板,改屏线的问题

楼主(2010-06-07):
我是新手,没用过通用板,是不是用通用板必须每次都要改屏线呢,还是有专用的线
问题

网友:
每个通用板都配有一根相关的,屏的数据线

网友:
不用总是改线的,,你要备一些常用的屏线,,

网友:
通用板都配有屏线的~像我们搞维修应该要备一些常用的屏线,不贵才2块5一条~不常见的最多也才5块钱一条,改屏线很麻烦的,有时候改的不对还会花屏,以前我就遇到过这种事

网友:
不用该屏线。。。。屏线就那几种。备一些就好了。。。
屏线知识网上有很多

网友:
通用板都配有一根相关的数据线

网友:
淘宝上有的是,干嘛又改呢

网友:
补充一下,有一台显示器,屏线结口针数与通用板的完成一样,但接上后通用板芯片爆掉,这是什么现像,是不是屏线不对呢,所以想问清一清一点,屏线是不是每次都需要改

网友:
同型号的比如19的大部分可通用但是有不一样的接口有TTL的还有个忘了,通用驱动板都可以买到通用屏线的。

网友:
存在线序接反的可能性比较大,或者此板不能通用

网友:
一般选择合适的就行了

网友:
ok,原来是反线,学习了,哈哈,损失太大了

网友:
我前天改了个笔记本14.1的,屏线就是反的,用镊子挑起来重新排序就好了

网友:
只要能看懂屏规格书,什么屏线接口都不怕的

网友:
通用屏线,得每样的备一些。

网友:
不是有通用屏线嘛
我有次也是换了通用板没换屏线,用的原来那根,线序不一样,结果把屏电路烧掉了,怎么换驱动板换屏线都是白屏
以后就不会了

网友:
最重要的是接对电源线和地线。

网友:
屏线就那些了,你可以到卖驱动板的地方了解一下吧

网友:
有个简单的办法 ,就是把屏线接到屏上,然后量一下所有的地线是不是通的,是通的就OK了,要是不通就错了。

网友:
可以用表一个一个量电源和地线 确定电源和地线 顺序就出来了 也可以确定数据位了

网友:
有些屏的第一脚是地,通用的屏线前3各脚是VCC,要注意的!

网友:
只要能看懂屏规格书,什么屏线接口都不怕的 最重要的是接对电源线和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