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电脑过了滚动条就一直重启

楼主(2010-06-07):
哪位老鸟有遇到过电脑这样从起的不啊?客户拿来进系统每次多要修复,还自动重启。拿来分区进系统正常。用着也正常。但是用了十来分钟就自动重启,先是进了桌面,然后就重启,然后开就是进系统滚动条过了还没出欢迎使用就重启,每次就是到滚动条过后一直重启,但是还原了又可以用断时间,  有时候还可以开个二十分钟吧后来又开始重启了,就像前面说的那样了。   电源试了好的没问题,cpu风扇换新的。刚开始北桥很烫换了cpu风扇就不会烫了。内存检测好的。硬盘也是好的

网友:
在线等   郁闷了一天啊     拿来在店里用了一晚上  白天也用了半天了啊     但是拿到客户那里就那样了     先到我这里试了   也是那样  但是后来我还原了又可以了  就用了那么久  到客户那就变那样了    测了那边的电压没问题啊   键盘鼠标什么应该是没问题的啊

网友:
难道是北桥的问题吗     但是换新的cpu风扇可以吃到北桥    用久了也不烫哦

网友:
看看供电,这种现像应该是散热不好引起的吧

网友:
但是芯片多没什么烫啊    温度用鲁大师检测多很正常的了     不是很高的          就是在我这里修我给他测试了一晚上一上午没出过问题     多是正常的   拿到他那边用了差不多十多分钟吧  就自动重启了   后来就进不了系统了    刚拿来我这里也是那样后来就是一键还原系统一次就好了  用了那么久多没出过问题   拿他那就那样了    真的是晕晕的哦     他那里测试线路电压多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