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82852GM的北桥能带换吗

楼主(2010-06-07):
今天接了一个东芝的本本北桥短路,北桥是82852GM的,手上没有件,只有82855GM 和82855GME的北桥。想问大家那个能带换?
求助

网友:
82852GM 和82855GM/GME都是可以通用的。

网友:
那我就试试。好使的或通知大家

网友:
应该是这样的关系吧
855GME>855GM>852GM
反过来估计不行

网友:
代换没有问题的,我以前换过,没出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