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求助威刚1G667问题

楼主(2010-06-07):
手头有一根威刚1G667双面条子,单插不亮,诊断卡显示25,用915主板加母条可以带起,用RST检测没有问题,换了两个SPD了,在其他电脑上也是同样故障,刷成单面检测亦是如此,求解……
电脑

网友:
查一下地址线和数据线,数据引脚可能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