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怪问题

楼主(2010-06-07):
一华硕主板,只要是把主板电池放电,就可以启动,如果是设置了BIOS,保存后再开机就不跑码!是BIOS是的问题还是哪剖分的问题?

网友:
查一下CMOS电路呀,BIOS程序有没有刷过

网友:
   刷完在试

网友:
刷刷刷,刷了在看别的

网友:
看下你的开启触发电路是否正常,每次都要放电后才能开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