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那边谈如何鉴别打磨条,这边讨论打磨条与补位条

楼主(2010-06-07):
打磨条:MT挑板颗粒打磨------芯片上看到点小铁片,最容易认------低端MT芯片,挑板多
来张MT的挑板打磨条,最好认!(可是,别小看这个MT的特有标记哦,MT的高端DDR1颗粒是非常强的,许多海盗的条子都用MT的高端颗粒,高频高参随便上的,当然是不挑板啦,一般默认是DD500)
MT
挑板条

传说中的极品MT-5BC颗粒(海盗等带MJ的内存用到它)默认电压一般可以达到2.5-2-2-5参数,略微加电压则可以达到DDR500的标准甚至更高

                             HY打磨条-------266333打磨再刷SPD再打磨再油印字体-------别小看啊,会有极品
                              ,哈哈曾经有一条DDR333HY狂超DDR500的内存在我手中传到
                              另外一个人的手中
如果内存都很新,你能快速用肉眼辨别出哪条是打磨条吗?网上介绍的文章应该不少,看那个小圆点,这是其中方法之一

打磨加补位条:MTHY芯片的都有,与普通打磨条不同之处是-------补位
何为补位?

工厂剩余垃圾芯片各种不同的组合在一条内存上,各种芯片的位数等参数不同,或有部分有小瑕疵,需要从内存板上重新设计,一般常见所谓的宽板HY.....就是上面多了一排电阻,板形很宽那种.(本人就用坏过一条这样的宽板补位条,拿去给人维修,结果是没得修理
!)
补位打磨条

也有部分是窄板,但下面的电阻完全不规则排列,这里补一点那里补一点,在网上淘到张补位+打磨的"极品"(留意下面那些电阻)
这个是"极品中的极品"

听说KSTHY原厂的宽板条上面的电阻是起到缓冲电流作用,起到稳定作用,与补位宽板条有目的性差别,所以先要看芯片是否打磨再确定是宽板好条还是宽板补位条.
原厂HY宽板条

不过可以肯定一点,宽板条不好维修,行内人称宽板条的底板为"专板
"

补位条的最大弱点
?

除了会有普通打磨条的弱点外

最大的弱点是-----------坏了没得修,丢石牌西路边吧!

网友:
看不到图片喃

网友:
我很想了解补位条的原理,,,因为我这里有几根这样的条子,,高不清楚???

网友:
本版就有讨论的,很久以前就讨论过了

网友:
图片可以睇得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