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2块PCI-E256M的独立显卡,一个花屏看不清,还有块屏幕 ...
有2块PCI-E256M的独立显卡,一个花屏看不清,还有块屏幕什么都没有~

楼主(2010-06-07):
一个特大花屏,整屏都是花花。还有块屏幕什么都没有~但是显示器是有信号输入的,就是什么也看不见,请大侠们帮我分析一下,显示芯片应该都没问题吧,不过万用表测量2块显卡显示芯片背后的贴片电容有几个是阻值是0.05,我测量其他的显卡不是这样的啊,阻值都大于500啊?帮忙解决一下,谢谢了!~~
芯片
显卡
独立显卡

网友:
阻值正常的,你用测试软件测试一下,然后把测试报告传上来

网友:
怎么测试啊 ,没试过,插在带集显的主板上用软件测试?不好意思啊 ,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