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笔记本 出现"hdd password frozen",无法安装系统

楼主(2010-06-07):
一台三星R453,无法安装系统,进入BIOS,发现HDD Password项目提示hdd password frozen,怀疑硬盘加密被锁住,拆下硬盘接到PC3K却发现正常,请问如何解决
能识别到硬盘,使用分区软件无法分区,GHOST也提示出错

网友:
你那到台式机上去做试试

网友:
  接到台式机 如果没有重要文件 清零

网友:
重建一下分区表试试

网友:
那你换个硬盘确认一下是不是机器的问题啊!

网友:
楼主我前段时间遇到过跟你一样的问题,有发帖了,你看一下。这机器很怪,有的系统盘在PE里人不到硬盘,有的可以认到,但做不上,试了5张系统盘,就一张可以。。。呵呵,到现在还没弄明白呢?网上有说U可能有问题的。。。

网友:
先换别的硬盘看看!好的代表板没问题!你硬盘出问题了!

网友:
换个硬盘看看吧  提示应该是硬盘的问题的

网友:
你先用安装版系统试试.不行用U盘装,还有光驱是不是好的.

网友:
是提示硬盘有密码吧,你换个硬盘应该就可以的

网友:
那个不是机器的问题,应该是系统盘没有更新最新的SATA驱动,不支持AHCI,所以认不到硬盘的,你那个好用的系统盘肯定是最新的,集成了驱动才好用的。

网友:
支持楼上的说法

网友:
在其它机子上GHOST个系统试一试

网友:
谢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了,出乎意料,这个竟然是三星这款机型的通病,属于软件与触摸屏鼠标冲突引起的,进BIOS把触摸屏鼠标关闭就可以了,装好系统再打开,真是想不到啊,不过装Win7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
谢谢 楼主的经验 下次遇到这个情况就知道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