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块闲置了一年的845板子,现拿来装系统却无法正常,求解

楼主(2010-06-07):
升技的845板,能用GHOST安装,安装完后重启到XP界面后黑屏。。。。再也无反映

网友:
换安装版的试试,有可能某个驱动不对。

网友:
第一 换内存 第二 你可以换个传统版本,最好不好GHOST的,花点时间 一步步安装

网友:
PE小系统能否直接进

网友:
插上哥测试卡跑多少啊、。

网友:
一年前的板子,要不就是驱动老了,要不就是系统认不到
换安装版或者纯净版的

网友:
换个别的系统盘再试试

网友:
估计是某些驱动出现问题吧

网友:
用个安装版的试试  不过有点慢 的40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