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W61 显示完LOGO 反复重启!

楼主(2010-06-07):
最近老是遇见这样子摸不着头脑的问题.

海尔 W61 显示完LOGO  反复重启! 裸机测试也是如此   进BIOS都正常!

做过南桥。一点思路都没有啊!!

网友:
南桥没打好或是南桥外围电路有问题

网友:
dos正常吗 注意一下温度的问题

网友:
开关坏了,或者io坏了
  强悍

网友:
获得更好电话的好的发挥的

老鼠爱大米 -5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南桥外围电路

网友:
  干下南桥 分别拆外设

网友:
加焊下电源管理芯片特别是cpu供电的电源管理芯片试试

网友:
刷下BIOS试试

网友:
我修到过是加焊南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