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电芯更换全攻略

楼主(2010-06-07):
ibm600x/600e电池电芯更换全攻略

很多朋友的ibm笔记本电池不行了,但买一块电池太贵,还是二手的,能不能更换电心使之恢复青春呢?答案是可以的,为什么可以呢,因为我告诉你可以,我还要告诉你为什么可以,还要告诉你怎么样才可以,呵呵

            既然要修电池,总要懂一些概念,笔记本电池主要是保护电路板,电心和外壳组成,电路板的作用和原理在我的其他文章里面在详细叙述,这里先谈谈电心问题,目前的笔记本电脑一般使用锂电池电心,当然也有少数使用镍氢的,暂不管他,锂电池的最大优点是没有记忆效应,容量重量比大,但是怕过充放电,而且对电池的一致性要求很高,充放电保护板一旦发现每个电池性能不一样时,就..嘿嘿,给你切断,不让你用了,因此,笔记本电池时间短或者是不能用大多数是电心老化引起的,我们就必须拿起手中最好的武器,就是-----换!!

                 闲话少说,开始干吧,下面以ibm600电池为例
            第一步,拆
            要换电心,首先要看到他把,也就是壳子要先打开哦,麻烦就来了,壳子是粘上去的,不好拆,用了暴力又怕损害外观,那怎么办呢?

            工具:榔头(不好意思,因该是小锤子),废旧充值卡片,您的指甲(你没听错,不过是你的手指甲,不是脚趾甲,而且不要剪下来哦)
            开始干了,先把你的宝贝电池放到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台上,用小锤子用适当的力度砸电池的缝隙处,至于多的力度,要看你的经验了,总之砸到能听到微小的塑料断裂的声音,听到就好,说明里面的较松脱了,就这样慢慢的敲一圈,等到周围的胶水基本上都松开以后,用塑料卡片,就是磨尖了的充值卡片,插进电池已经裂开的缝隙里,慢慢的往前推进,直至把电池的每处裂缝都完好的分开,如果你的指甲足够厉害,用它取而代之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什么?你没有长指甲,还是老老实实用塑料卡片阿,注意一定要塑料,用金属会把你的宝贝电池弄花脸的。

            裂缝都出来了,剩下的不要以为简单,里面还有软胶把电池粘住了,可以用手从边缘一点点的扒开,最后,你就终于可以看到电池的庐山真面目了,里面有6个18650的锂电心,2并3串连在一起。剩下的任务就是要把他们拿出来,电心是直接点焊在柔性的镍片上的,你要把连接的4各地方剪下来,如图,方可拿下电池了,至此,第一步完成,让我们放松一下,听听音乐,做做眼保健操。

            第二步,换
            将准备好的电心两两并联在一起,最好用点焊,比较结实牢固,看起来也专业点,实在没有条件也可以手工焊接,用比较粗一点的铜导线,但是也不要太祖,否了放不下了。注意电池的上锡,先在被焊接面上涂上一些焊锡膏,烙铁上沾上一点锡,把有焊锡膏的地方一烫,锡便上去了,然后方可焊线,按照原来电池的极性焊好后,一起放入电池盒内,再把4根导线焊接到上面,注意顺序是,先是0v端,就是最低电压端,然后是最高电压端,在然后焊上剩下的2根线,这样可以避免电路板意外损坏。

            第三步,试
            如果你能保证电心的可靠性,可以免去这一步。先把盒子盖好,用透明胶带暂时捆上,放入机器,开机,有可能你会出现开不了机的情况,不过不用担心,将电源插上开机,在拔下来就可以了,进入系统,查看电池属性,此时的电量显示是上次换的时候的电量,并非目前的实际电量,你现在的任务是要把电量报警的待机功能等统统去掉,然后坐在旁边喝喝茶,慢慢的等他自动熄灭,至于等多长时间,就要看你换进去的电池的容量了,等到笔记本熄灭以后,插上电源开机充电注意最好是一次性充满,充电的时候随便你开不开机,不开机充电可能会快一些,充满了再用完一次,一般来说电量显示情况会比上一次好一些,如果不行重复以上的步骤几次,就会好了。

            第四步,装
            这一比较简单,不过做得好坏直接影响电池外观,注意粘合的时候你可以选用很多种胶水,推荐用502,干得比较快,质地比较脆,万一以后还要拆开比较容易些,注意502涂的时候不要直接涂在结合处,那样回流的外壳上都是,干了以后很难看,把他们涂在接缝的内处,一圈涂几个点就够了,然后盒子盖上施加压力,可以在在这个时候用胶代捆上,等待上十分钟以后拆下就行了,至此,你的600电池就完全ok了

网友:
唉,我一朋友将那个日立电池整块扔垃圾桶了,浪费啊浪费

网友:
笔记本的电池是充电电池吗?

网友:
问一下,如何判定哪一个电芯的好坏。还是所有的电芯都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