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9100L 不开机修复一例 原创-申请加精

楼主(2010-06-07):
今天修到一台ASUS Z9100L笔记本,接到时有待机(0.06A),按开机键不触发。把主板拆下来BIOS放电后插电自动开机,并能点亮,狂喜以为又只是主板保护了!但关机后在开就开不起来了,查看图纸,发现开关有触发信号,但是经过门电路转换后输出到南桥的开机信号没有跳变。

检测发现Q70A没有导通开机信号传不过来,插电自动开机时Q70A的控制极G的电压为3.3V,开不了机时G极的电压为0.9V,

问题就出在这里了!Q70A的G极接了两个信号LID-SW#和LID-ICH4#3A,我把R343取掉后Q70A的G极还是0.9V,把Q69A去掉后Q70A的G极的电压起来了,说明是信号LID-ICH4#3A通过Q69B把Q70A的G极电压拉低了,而信号LID-ICH4#3A是直接进了南桥,判断是南桥坏,更换南桥(DBM)后故障解决!

网友:
把Q69A去掉后  试没试过能不能开机,,,,,

网友:
信号描述不清
问题比较简单,不说图,连张图纸都没,申精?

网友:
感觉不触发的,如果快修的话就整开机芯片和南桥,仔细研究一下跑跑线路也挺有意思的

网友:
有图就更好了。。可以更透彻滴学习下

网友:
我 看他们好多加精的
都是有  照片或 最少 也有
图纸上截图的标好的。。楼主最好把这些东西加上。。
那就更好了 。。

网友:
怎么没图纸呢   为什么你那放电会好呢  请楼主解释一下

网友:
加精是不可能的,不过楼主的分析思路还是不错的

网友:
加精,,,最少也图纸,,,有图片,,,,,,,,,,,,还是谢谢分享了

网友:
没图纸啊!!!1!!!!!!!!

网友:
lid-sw貌似是高压板触发信号,另外一个不太清楚,lz讲下

网友:
各位不好意思,传上去的图纸显示不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平时维修时遇到很多因为电池过度放电或其它原因引起的主板开机电路保护,通过BIOS电池放电后就好了,如SONY和ASUS遇到的比较多

网友:
貌似 这款机器 南桥好坏  有图就更佳了 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
不错,先查清楚了在动桥,就是大家要的结果

网友:
我上次修了个Z9100的,是C225坏了,网上找的,但电容不了找,找了半天竟在反正的一个角。呵呵。椐说是通病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