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410M电池冲电问题!!

楼主(2010-06-07):
旭日410M客户拿过来说无法冲电,开始以为是MAX8724坏,就直接换了一个,换上之后还是电池不能冲电,看了别人的帖子也没有说有没有解决,现在在系统里面电池冲电一下又不冲电就这样循环.测得ACOK电压5V时有时无的,PQ40 1脚,3脚有5V电压,2脚有时可以显示5V但是马上就变成0V.哪位高手帮我分述一下这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检测电路保护了你要查下检测电路了

网友:
楼主因该贴个图上来,这样别人才好帮你分析嘛

网友:
你可以拿图纸看看的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有图纸就好解决问题了

网友:
  acok不正常 先检测 dcin 和acin 如果这两个信号正常 acok就会发出低电平 具体参考一下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00554-1-1.html

网友:
上面不是可以显示出来有图?

网友:
我检测了 dcin电压为19V 和acin电压为2.4V ,这样算不算正常呢.就是ACOK时有时无的,

网友:
急了,在线等了,谁帮我分析一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我觉得还是应该顺着没有充电电压这条思路来查啊,查看是否有短路呢

网友:
就是插适配器的时候电池口有19V的电压,插上电池的时候电压就变成11V.这机器用电池也能开机,用适配器也能开机.同时装上也可以开机就是不能冲电.找不出原因.

网友:
確認一下沖電線路周邊電阻有無缺件,損壞的?

网友:
我看你换个ec试试吧!

网友:
ec我有加焊过.

网友:
真得就没有人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