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加焊维修显卡好了3块坏了1块

楼主(2010-06-08):
自已做了一个带温控的小电炉,昨天第一次用他来修显卡,好了3块坏了1块

网友:
那是GPU空焊的情况下,加焊好的机率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
不出1两个月,可爱的它又会回来的

网友:
锡炉加焊成功率还是很高的,我一直用锡炉加。

网友:
夏天到了,楼主保修多久?返修拆机不怕麻烦吗?

网友:
锡炉加焊? 还真不知怎么加焊哦,难道不会掉件吗?用电炉倒还可以想像怎么加焊,以前在电子厂的时候用过锡炉,一般都是用来焊DIP手插件的,用电炉加焊有点像BGA机加焊,只是少了上面的温控枪

网友:
用电炉温控不好控制吧?最好还是弄个发热砖估计会好些!

网友:
GPU是不能随便搞,搞不好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