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754主板自动开机并无法关机

楼主(2010-06-08):
我也遇到过一张自动开机并无法关机的~是EP754的主板,桥是NF4的吧~我有查过线路,我把绿线经过的小MOS管拆了、I/O是W83697THF的也拆了,还是一样~如果把八脚集成ATPP1拆了就不启动,这个集成也换了,还是不行~不怎么弄了,请高手帮忙~

网友:
如果线路没有问题,就换桥吧

网友:
有可能是桥的问题引起自动开机

网友:
32.768 晶振 坏也会引起不关机吧?  我昨天就修了个815 的,现象是CMOS 不能保存,不能软关机,,屏黑了 ,但是风扇都在转,停不下来,换了个晶振OK

网友:
跑一下线路
ATTP1 的3脚接到哪儿去了(非接绿线那脚)

网友:
顶上,遇到一样的问题了,困惑啊。。。

网友:
今天也修了一个L-S6640的板子也是一样,SIS的桥,自动上电,关不了机,开机后发现内存供电也没有,怀疑是桥坏,但拿不准

网友:
有些板子在 内存供电不正常、或者是不复位的情况下
是关不了机的

摸摸南桥,如果不发烫
就先修内存供电吧

网友:
老大这板 W83697THF 不参与开机关机吧 拆他有鸟用 看看板上有没 IT8282M 或南桥 开机的 还有你说的 ATPP1 泡泡、、跑跑线路看看 14脚绿线谁控制 一步一步跑 等你把这个 开机全部过程跑下来你就知道哪里问题啊

网友:
认为是桥主要原因是自动上电,看了很多SIS的桥是一般都是桥在负责开机电路,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
应该是桥 。。。。。。。。

网友:
认为是桥主要原因是自动上电,看了很多SIS的桥是一般都是桥在负责开机电路,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引用 网友A:

LZ的板子和你不一样
LZ的是NF4
你的是SIS。SIS一般是南桥开机

网友:
逸风,你说的内存供电管不正常,引起自动开机,我碰过~不过我有检查过了,内存供电管没问题;你说的ATPP1的第三脚,我要去检查一下,有情况再来回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