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碰IO才开机

楼主(2010-06-08):
型号:昂迪865GM-L
故障:触发瞬间掉电,用表笔在上面图上的2个点随便哪个碰一下才能点亮,那个点是3.3V供电,I/O型号是83627HF-AW 已换过

网友:
先测一下IO的68脚到开关的线路,然后查67脚的3.3v跳变的高电

网友:
查67脚的3.3v跳变的高电         估计 IO坏 了

网友:
先检查线路不行就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
先不要去管划不划一下IO
就当不上电来修
查查IO的几个上电关键信号是否正常
PSIN、 PSOUT 、RSMRST、SLP

网友:
换个 32.678試一下

网友:
这种情况就当成不开机来处理!

网友:
32。768,还有南桥,可以先碰碰晶振试下能否开机。

网友:
I/O没焊好 或 洗板水太多没干造成  我碰到过一次死活掉电 放一夜自动好了

网友:
这个脚是RSMRST#
先不要触发,在待机时测量一下这脚的电压

网友:
这个脚待机时就有3.3V.
触发3.3--0--3.3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