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 跑 85 87关不了机

楼主(2010-06-08):
有台 IBM T40 开机跑 85 87而且关不了机,这台机是返修的,之前故障也是跑 85 87  主板是IBM 芯片反面有些小电容电阻有些腐蚀,清洗干净加焊还是一样 后来把PCI BUS BGA芯片取了就好了,(取下没装上去)反复试机都正常,客户拿回去用了几天现在又出现了同样故障,安全芯片 BIOS H8换过还是一样加焊过南桥,现在没什么思路了,请高手教点

网友:
修起来都不稳定呀 用几天优惠坏的 有些地方都腐蚀了 放弃吧

网友:
安全新片那个座子下面得连接线挨个量 ,从安全芯片开始招手修

网友:
87应该是安全芯片处的问题,这机有点位图只要有耐心应该能修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