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fs810w不开机修复过程

楼主(2010-06-08):
[接到一台sony fs810w,不开机。量开关键电压代价时为7v,不解。查看开机芯片kb3910,按压开关相关脚位无反应,量供电3.3al无,追线路到max8734的25脚,查图应该是3.3 ldo,再量max8734的20脚供电应该是19v隔离保护直接过来的,为0v,追线到pq50,发现s极对地短路,好了,大电流法击穿法屡试不爽,果然发现cpu附近电路板发烫,反复拆卸后发现6个小电容里面的一个短路。拆掉不接直接上电,OK.sony logo出来了,明天看着心情跟客户要钱吧.

网友:
这个电击法我用过,板子都热了,短路的原件还是不热。最后还是地毯式排雷法,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