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胶造成航嘉电源啸叫的修理

楼主(2010-06-08):
     这几天我的电脑在开机后内部会传出轻微的啸叫,通过观察,发现是电源内发出的,还是上次修理那台航嘉电源(点这里是上次的帖子),但使用一段时间后,声音又消失。于是怀疑电源还有问题,拆开再修吧。重新检查推动管:正常,测量KA7500静态电压:正常,更换19V推动电源电容:故障不变,但发现热机正常,冷机才会啸叫,即便将电源接通待机几分钟,啸叫也会消失,待机时工作的IC主要是KA7500 LM339,于是决定更换KA7500。拆下后发现,它的1脚、2脚及过流感应线圈引脚上涂有胶,该脚表面有腐蚀痕迹,哈,这才是引起啸叫的真正原因,用万用电表20M档测量胶,果然有4-5M的漏电电阻,清除胶,顺手也更换了KA7500,开机测试,正常,冷机后再测,正常,这下终于安生了。这也许是上次检查出推动管损坏的真正原因。这种现象存在了好几天,这段时间本地终于结束旱情,进入阴雨期,胶受潮引发漏电,从而出现啸叫,请大家在修理时注意这种情况。
     下图是1脚、2脚被胶腐蚀后的图片,具有腐蚀性的物体应该具有导电性。

     下图白色胶是修复后重新涂的704硅胶,黄色的胶原来就涂在该处。

网友:
电源上很多部位都有这种硅胶..一直搞不明白为什么要搞这个..开始还以为电容爆出来的东西...这蛙胶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
防止震动产生开焊,影响整机正常工作。

网友:
增加稳定性

网友:
不但增加不了稳定性   却埋下了许多隐患   修过n多金河田电源的输出电感短路  都是胶胶惹的祸  哎

网友:
这个胶氧化了才 会出现漏电吧?

网友:
同样有一个电源也是这种问题,正在查找中

网友:
啸叫,主要是工作频率不对引起的。
工作频率不当,还会改变负载能力与转换效率

网友:
长城的电源的高压分压电阻也常常被这种胶腐蚀导致电阻不一,大电容经常鼓一个。

网友:
这些胶一般在大电容和输出瑞电容处最多。很讨厌的。

网友:
这些胶 只能用刀刮掉吗?

网友:
个人感觉涂了太多这种胶后,会使元件散热性下降,导致高温出故障。

网友(2010-07-30):
经常碰到负载不行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故障··

网友:
以前也经常遇到电源出现啸叫,一直也没找到问题所在,这次受益了。

网友:
呵呵!这个倒没有注意!以后也多个留意了

网友:
这胶不太可能会会导电的吧
用电子的通常都是绝缘胶的了

网友:
相机拍的够清晰的。。。
楼主人心真的很细,赞一个!电源平时很少修

网友:
电磁炉上也有很多这种胶,刚开始以为是蟑螂屎,一片一片的很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