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图】8800GTS G92 大花!跪求高手!前来来看下MATS结果!!!

楼主(2010-06-08):
MATS version G98_BETA1.  Testing G92 with 512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0            0
FBA[63:32]           0            0            0
FBB[31: 0]           0            0            0
FBB[63:32]           0            0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0            0
FBD[31: 0]     1422448     22760325            0
FBD[63:32]     1576403     19639336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D00 D01 D02 D03 D04 D05 D06 D07 D08 D09 D10 D11 D12 D13 D14 D15
   D16 D17 D18 D19 D20 D21 D22 D23 D24 D25 D26 D27 D28 D29 D30 D31
   D32 D33 D34 D35 D36 D37 D38 D39 D40 D41 D42 D43 D44 D45 D46 D47
   D48 D49 D50 D51 D52 D53 D54 D55 D56 D57 D58 D59 D60 D61 D62 D63

Read    Error Count: 2998851
Write   Error Count: 42399661
Unknown Error Count: 0

显卡不装驱动DOS大花,进桌面后不停有大竖条闪动!!!如附件1
装好驱动后 进DOS几乎正常,进桌面后有大片小横波纹,满屏的闪 直到无法操作鼠标 只能重启!!!如附件2

还有超大的PBC布线图片 实在太大 传不上来 只能传上个压缩包

网友:
D通道有问题,应该是显存的问题换看看吧。

网友:
把标题改下 上显卡的显存布局图  还有具体型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上传布局图了!高手来看下哦!

网友:
哪位高手 可以帮我指出  D区的具体点是哪里 除了问题 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
直接贴图不会么?帮你解决问题却还要损失宝贵的下载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压缩小了点 终于传上来了!!!

网友:
显卡一般是虚GPU吧

网友:
我修到过。 是显卡芯片脱焊了。用焊机焊下就OK。如果想多管几个月的话。就从做BGA

网友:
最左边的两颗显存坏了

网友:
楼主换D区显存前不如先加焊GPU

网友:
左上方两个显存的问题,先加焊不行再换,这种情况GPU的机率小

网友:
那还是先加焊gpu吧 虚焊的比较多啊
本人修好过n快了
先加焊吧,
一般显存是不容易坏的

网友:
显存问题,(也有可能是机子内存)

网友:
支持加焊,一般花屏的都能搞定。加焊后还是没解决再说了

网友:
还是先加焊D区显存吧..GPU能不动最好不要动..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这是显存的问题!最左边的两颗都坏了!换了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