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8N-VM 跑C1

楼主(2010-06-08):
本人手头上收了十几片板,代码全部跑C1,测试过所有供电均正常,仅发现系统总线的电压稍有偏低。请大家指点。
华硕

网友:
补充一点,大部分板子的系统总线电压是3.3v,但是K8N-VM此板的电压为2.6V.不知道是否正常

网友:
桥有问题。、。。。。。

网友:
楼主发错版块了 k8n有可能桥虚焊了 这种板子都算是通病了

网友:
楼主本着供电 时钟复位的方法来查啊,K8 不太清楚,不知道是K8 还是K9 是CPU管理内存的

网友:
危机已经解除,重刷最新版本BIOS后OK。

网友:
夏朝君
的帖子
总线供电是正常的 总线供电一般是3.3V还有2.5V的 内存所有供电正常的话 换CPU 试 再把内存供电的那两个管换掉 不管输出电压正常不正常 两个管在内存槽下面靠近南桥的那个位置 刷BIOS 看一下座子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