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E-VM主板不定时重启问题

楼主(2010-06-08):
情况是客户想添加内存,原来是512M的,后来添加了2根1G的DDR400的内存,添加内存后便出现了自动关机的问题,当时是CPU风扇有问题,更换CPU风扇后,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在使用中,随时都可能会出现自动关机的情况,然后开机还可以正常使用,今天把电源换了,长城350W的,情况更加的恶劣了,这次关机后,不能开机了,点开机键没有反应,量绿线没有电压,必须把20针的插头拔下来,或者清除CMOS才可以开机。现在我是没有任何办法了,只剩下主板的问题了,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补充下,使用一根内存还是关机!谢谢

网友:
建议更新一下BIOS!

网友:
可能换内存把板子按脱焊了

网友:
内存有问题也会这样的哦。排除内存先,再检查内存DC转换电路是否正常,VCORE是否不正常或不稳定

网友:
内存或主板,仔细确认

网友:
我修过一块老是重启的板子方正的   开机就重启    我装系统弄好的

网友:
已经更新了BIOS,用用,看还会出现那种情况不

网友:
另外,多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
把20针拔下再插上可以开机 有可能是短路保护造成 查一查有没有因接触或是发热造成的短路
好电源对短路比较敏感 一般电源可能直接烧板

网友:
应该是主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