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刷写点不亮显卡的bios

楼主(2010-06-08):
怎样刷写点不亮显卡的bios

网友:
用编程器刷。

网友:
如果确定没硬件问题的话 盲刷  或者用编程器刷  不过如果不是刷错BIOS点不亮的话 那就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
论坛里面都有很多了、。自己搜一下。

网友:
先在BIOS设置PCI优先启动,用PCI显卡带着进BIOS,输入nvflash --list看看能不能认到卡,可以就可以刷了,或者用集显带也可以,有些主板可能不行,或者用编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