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SB电压空载正常,插在主板上面就只有2.4V了

楼主(2010-06-08):
一台迅雷电源,+5VSB电压空载时正常,插到主板上面只有2.4V了,电源不能启动,滤波电容换过。整流
二极管
也换过,K3067场校应没有就没换,电源空载能正常启动,插在主板上面就不行了,断电以后等几十秒插上去能开机,该换的都换了就是查不出原因
主板

网友:
更换一新电源试一下看电源是否正常,如是电源问题,着重查光耦、TL431试试。

网友:
芯片SG 6105D已换过,我换一下光耦试试看

网友:
主板是好的吗

网友:
是不是主板上有短路的地方,把5VSB给拉低了,先确定是电源还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在确认主板没问题后,检查+5VSB电容或直接换.还有检查+5VSB负载电阻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
换下+5VSB整流二极管看看

网友:
我觉得电容的故障比较多点,把滤波电容换了试试看

网友:
此故障就是5VSB上的电容不良引起的。

网友:
既然没有换开关管,那就换了再说吧。还有换掉高压侧所有的in4148.

网友:
典型的带不起负载问题,检查VBS+5V滤波电容是否,一般是电容爆了。

网友:
换了滤波的电容,再检查下辅助电源另一路电源到+5VSB的电阻是不是不良了,更换了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