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pson1900k2+开机问题

楼主(2010-06-08):
一epson1900k2+打印机开盖除尘后,在上盖,开机只有高速和3倍速的指示灯亮,其它部分一点反应也没有.开盖,开机瞬间,只听到电源板部分有轻微的吱的一声.请大家帮忙.这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短路或你清理的时候哪个电动元件卡住了,造成电流高,保护了

网友:
你好,请问是哪里短路或者大概是哪里卡住了.我对1900k2的电路不太了解.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1900k2的打印机,好老呢,体积又大,有无维修价值哦,你上叙述的问题应该在供电部分,一般是大体积分立元件组成的模拟电路,还有就是简单但精密的机械部分有问题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