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7300GT 256M点不亮?

楼主(2010-06-08):
显卡装在主板上试一下,通电就烧了给VGA接口相连的贴片电感,原来也不知道能不能显示,换了贴片电感还是不亮,测电感电压为10V,是通向一个1703L的场效应管,换了这个管子5V正常了,故障依旧,量GPU和显存电压正常,测VGA接口的第3针对地阻值为151,正常在70多这样,第1   2脚阻值为73,换了第三脚相连的贴片电感和电容,第三脚是通过贴片电感和电容通向GPU的,把GPU线断开测阻值还是151,

网友:
代码正常不亮?换DVI,R G B 对地偏大了是GPU那边的问题。考虑焊接GPU。烧了电感要看看是不是短路照成的。

网友:
回2楼,代码跑正常就是不亮,电感烧了换过了,也换DVI接口试了,可以判断是GPU虚焊了吗?

网友:
刚才加焊了GPU故障还是一样,GPU坏了吗?测了金手指和16对小电容对地阻值一样,

网友:
应该是坏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