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信号线这种情况谁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2010-06-08):
一台IBM15寸液晶,在使用细一些的信号线时信号线巨热,已试过两条了,同样信号线巨热,最后换了条旧的粗些的信号线就没问题了,但这两条细些的信号线是ViewSonic 17寸显示器原装的。在ViewSonic显示器上面一点也不热,完全正常工作。为什么到IBM15寸液晶就会巨热呢?信号线电压也不高电流也不大呀,各位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有可能是线内某个特殊引脚定义不一样,一头对地,另一头接在机器的某个引脚上,有电流产生热量,与线的粗细应该无关。个人看法。。。

网友:
不知道  有知道的朋友帮忙解答下

网友:
不大清楚  应该是他们定义不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