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6100(M26G14)单桥板几天供电全无求思路分析

楼主(2010-06-08):
主板:杰微M26GT4
故障现象:待机正常。可以触发,无VTT 1。25 桥的1。25  内存1。8无 VCCP电压无。时钟无。复位长亮
分析查找电路已知:桥的1。25是由内存供电(1。8)转换而来。 因无VTT 1。25 也无VDDA2。5V电压 所以U无电压 内存供电由F71815控制输出  VTT电压由F71830控制输出图如下,请大家帮分析一下,这两个IC要满足什么条件才会工作。谢谢大家!

网友:
板已经修好。谢谢关注!

网友:
LZ
论坛提倡共享、互助!

你用怎么多的篇幅,图文并茂的说明了故障现象和检查过程
为什么故障结果确一个字也看不到

网友:
楼主你能不能把标点符号标明白呀,都看不明白你写的哪个有电压,哪个没电压

网友:
回复 3# 逸风 的帖子不好意思呀,刚才忙忘了写。是F71815控制的下管坏了,短路保护了。用波波打开机的一须间有波。

网友:
查下内存供电,记得论坛上有人说过

网友:
学习了,楼主的思路好像有点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