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液晶显示器一闪后黑屏

楼主(2010-06-08):
本人刚试修液晶显示器,没有多少经验。一台型号为FB780-TB的方正液晶显示器,开机黑屏无显示。拆下电源二合一板,发现有两个5707的MOS管烧毁,更换后测试阻值正常。装上试点显示器,屏幕一闪后黑屏,请问各位高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了?是驱动板问题吗?

网友:
更换5707的同时还要加焊高压变压器等,否则5707还要坏,问题还在高压板上,驱动板是好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看黑屏的时候指示灯是否变颜色!如果变的话就是主板坏了

网友:
你应该把两个5705中间一个电容给换了,还有给5707供电的9024给换了就可以了。

网友:
有两个5707的MOS管烧毁,更换后测试阻值正常。装上试点显示器,屏幕一闪后黑屏,请问各位高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了?是驱动板问题吗?
确定C5707换上去没有再坏,测12V,5V是不是低了,也可以用外置灯管试机,确定哪坏修哪里。

网友:
高压板或者是灯管有问题,

网友:
检查高压包是否正常,还有那个给C5707供电的MOS管 替换试试

网友:
这种自激震荡的我一般就是换板子了因为我没有时间去测试  只好 整个贴片的高压板 很小的 而且是半桥的 挺好 ,如果你有足够的时间还是可以修的 不过就是有点麻烦 ,尤其是变压器坏了的

网友:
实践当中还是直接换高压板好一些,可以减少很多返修,另外还可以多收点钱,维修速度快

网友:
没有感觉换比修的快,你要改线,要改安装位置,说实在的,比修慢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