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4300打印机怎么看芯片是4200还是4300?

楼主(2010-06-08):
我加入论坛前找人换过芯片,现在看到有人可以用软件破解,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换了没有,现在想看看到底换了没有,因为还是不能打印?

网友:
多半还是芯片问题..

网友:
好象 4300的芯片还没出来吧! 都是用软件破戒

网友:
很简单,你把鼓上的芯片换成4200的芯片或把芯片触点用胶布封了来试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