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求助

楼主(2010-06-08):
IBMT41机器。开机跑DF。。各项电压正常,短接开关后。开机跑到DF不动。短接开关关机。再短接开关无法开机,测各项电压都是正常的,就是无法开机,必须拔电源再插上开机,又是跑DF,,H8  PMH4,,南桥。北桥都换过了。没思路了,谁修过这种的,指点下。。为什么关机后再开无法开呢,主要和那些芯片有关,各项电压都正常的就是无法开机

网友:
应该是保护了吧   电池充放电    IO 南桥  这几项你查下工作条件

网友:
查下时钟都到位没啊
这板子开机有动作啦
不正常
注意下系统时钟

网友:
IO是H8么

网友:
可以把网卡等外设一个个拿掉试。网卡的可能性大点。还有io

网友:
觉得这应该是内存没有过的代码,查一下,内存工作条件可一试。 还有跑DF时,电流是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