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D3168正常工作时的电压

楼主(2010-06-08):
脚-6脚:VID1-VID6    7脚:FBRTN 0V   8脚FB:1.35v 9脚COMP:0.2V

10脚PG:10V   11脚EN:1.2V  12脚DELAY:3V   13脚RT:2.0v  14脚RAMPADJ:1.37V

15脚ILIMIT:3.0v  16脚CSREF:1.3V  17脚CSSUM:1.36V  18脚CSCOMP:1.31v

19脚GND   20脚-23脚:SW4-SW1:1.33v   24脚-27脚:pwm4-pwm1:0.73V

28脚VCC:12V

以上数据是在INTEL原装E210882主板上测的。希望对维修这类型的主板的人有些帮助

网友:
是ADP3168吧。刚好我手头上有跟你一模一样的这块INTEL原装主板啊,CPU没主供电,不知怎么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可以量量11脚EN来判断先后,如果没那就不找CPU电压这边,当然也有可能是ADP3168拉掉了,如果有,那就修CPU电压这边,看工作电压VCC有没啊,看看控制CPU电压的VID工作正常不,CPU电压芯片的电路正常不,更换电压芯片和MOS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