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DX2310 MT 开机问题

楼主(2010-06-08):
惠普DX2310 MT 有时能正常开机,有时按开机键多次,也开不了机,有时拔了电源重插又可以开机,但有时也开不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大侠帮忙分析下吗?
开不了机

网友:
看看不开机的时候3.3V和5V有没有,

网友:
有,按了开机键灯是亮的,但是自检不过,机器开不起来

网友(2010-07-21):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维修中。修好后高硕医生啊

网友:
你的有时能开,有时候不能开,能开的时候是什么样子,能开的时候可以正常进入系统吗?不能开的时候是不通电还是跑什么代码。说的详细点大家容易分析。

网友:
会不会是桥虚焊

网友:
换内存槽 或者插一条试验;按北桥试验。

网友(2012-11-01):
对,换内存槽 或者插一条试验;按北桥试验。

网友(2014-10-15):
我的开机不跑吗 你的修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