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200,白屏有横纹,有进系统的声音,是显卡还是屏问题?

楼主(2010-06-08):
HP4200,白屏有横纹,有进系统的声音,是显卡还是屏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可以外接试试

网友:
这种问题,屏的问题多点但没有绝对的。外接确认一下

网友:
楼主换块屏试了吗?

网友:
接外接试一下    很有可能是屏线或者屏

网友:
LZ可以换个屏试试先。。。。给显卡加下焊

网友:
外接试下 故障依旧 再换屏试

网友:
最好就是找个屏往机器上套,不行再查显卡

网友:
屏的问题几率大点吧。排除嘛。

网友:
屏的问题几率大点,HP!  最好外接开机,然后拿个屏试下,把问题确定,如果是显卡再拆机

网友:
这种最好是先换个屏看看先。

网友:
看看可不可以外接!外接正常就说屏有问题吖!

网友:
外接也没有显示!

网友:
白屏一般是屏电路没有工作,背光工作了,可以查下屏的供电。如果有屏替换下最快。

网友:
换屏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外接看看啊!

网友:
简单点 先接外显看看 在测试屏看看 就OK了 花点时间而已

网友:
顯示卡的機率比較大

网友:
很简单的问题,为什么不起自己动手试一试呢?
在这里问别人,对你以后的维修没什么好处。记得多动手,有了结果多分析,多动脑子……

网友:
同意楼上的,这种情况直接找个屏试下不就有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