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改液晶高压板时 电源板电压高于12V 怎么解决

楼主(2010-06-08):
刚接的一个TCL19寸的液晶显示器 高压电路坏了,我改成了通用高压板 用了1小时就把高压板烧坏了, 高压板温度很高 后来发现是供电高了 达15V左右 这么情况大家是怎么处理的?
液晶显示器

网友:
15V应该没事的,可能你新换的高压板质量不行,与其把12V降下来还不如购买好的高压板更换。

网友:
用电源高压一体板一起换,就没有说明烦心事

网友:
电源板有问题,导致电流过大

网友:
同意 二楼的说法 ,一般通用高压板都支持12——19伏 供电

网友:
高压条质量不过关所引起,我也遇到过一次这样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