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家帮帮我看下我这个DELL D410 CPU降频问题吧

楼主(2010-06-08):
DELL D410 915的芯片,CPU是级成在主板上的1.6(2M 533),现在用鲁大师测的开机温度就到85度,而且一直报警提示处理器温度过高,但我用手摸CPU温度并不高,散热片应该没问题的,我刷过BIOS还是一样,系统从做过了,请大家帮我研究下会是那的问题,我手里有图纸,我不怎么看的懂,我感觉应该是温度检测电路错误,导致CPU降频,刚开机速度还可以,过一会机器就特慢
求求好心朋友帮我看看好吗
非常感谢

网友:
用鲁大师设置开机温度高一点!

网友:
有可能是cpu空焊啦!

网友:
CPU座我加焊 了还是一样,大家快帮帮我好吗
急 啊
求求大家了

网友:
我有一太东芝的就是这个毛病,我的是 显卡的问题 重做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显卡问题  怎么会报CPU温度过高  求解

网友:
也是啊,但我这个机器是915GM的芯片集显机器。郁闷啊,大家谁知道这问题的,帮我修好赏钱,可户急要,求求大家了好吗